东芝 M500 显卡问题 N11m-GE1-S-A3

楼主(2013-08-08):
开机可以显示器都正常,就放电影出现马赛克样的,怀疑显卡问题 所以把N11m-GE1-S-A3主芯片 重新植桥 结果现象一样 请教会是主芯片问题 还是显存问题
谢谢
芯片

网友:
换显卡吧 显卡不行了

网友:
显卡 换掉吧。 还有就是驱动哦。 可以考虑看看驱动 本人修道过一台 驱动给搞ok的、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先软件后硬件 重做系统 上官网驱动 一个个排除 最后再确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