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使啥意思?

楼主(2013-08-08):
vtt使啥意思?

网友:
有大师解答吗?

网友:
CPU参考电压

网友:
学名好像叫,总线终结电压,通俗理解就是:总线上的上拉电压,不对勿骂!

网友:
总线终结电压,VTT_DDR是内存负载供电。其他情况一般指总线电压,当然后面带PG的除外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是不是提供上拉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