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某本本不识别u盘,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3-08-08):
具体型号忘记记了,三星一款带数字键盘15.6寸笔记本
这本本有个很怪异的现象,按电源开机能识别U盘和自身光盘。
按<Ctrl>+<Alt>+<Del>热启动死活不识别光驱,u盘,量产U盘的CD rom,通通不识别。
断电开机又能识别了。
换U盘,换碟子,用笔记本光驱装XP win7原版,装到一半就卡死了,唯独没有试外置光驱了。
客户在那看我搞了1个多小时没装好拿走了。
囧死了。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只怀疑bios和硬盘有可能有问题!
大侠们以为如何啊?

网友:
你就把硬盘拆出装啊  打驱动的时候按esc建就好了  还是过不去的话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三星果断拆硬盘安装

网友:
可能BIOS设置问题吧,三星的没用过,三星的本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