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管串联

楼主(2013-08-08):
今天没事修一台显示器,故障时不通电,看显示器指示灯不亮,初期判断是电源板问题,然后查一看是保险管坏了,保险管是3.15a的,我手里有一2a和1a的,问:可以通过串、并联来调安数吗?或者直接上5a的肿么样、

网友:
你真是天才这都给你想到了,维修界一大亮点啊。哥们,保险管跟电容电阻是不一样的。不是什么都是1+1=2。保险管限定多少a就是多少a,

网友(2013-10-05):
唉呀我也不想到这个问题了还以为行呢

网友:
嘿嘿,很巧妙的想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