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303开机暗屏

楼主(2013-08-08):
开机暗屏没有屏的背光,,这个是显卡的事我换一块就能亮  显卡是那种独立显卡板从直球还是不行....朋友说高压板缺一个3.3v 电压让我从屏的保险飞个过去就行了  可是CD的屏我没修过暗屏的 不知道怎么办了又不知道飞到高压板的哪里...她也没说清楚.我想看看基地有没有师傅修到过的类似这样的  ED没有背光我会修 CD的我就不行了  有修过的教一下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 要是还是暗屏的话  就是高压条问题 就换通用高压条或者换原装的    led  我有个是暗屏  en有3.3V怎么修

网友A:
同意楼上 其实笔记本的屏和液晶显示器一样的  VCC GND  ADJ  ON/OFF 这四个信号 你说的那个3.3V就是ON/OFF

网友:
不是屏我换了  也不高压板 换的新的 放别的机子上能用 就是显卡  我换个卡就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 其实笔记本的屏和液晶显示器一样的  VCC GND  ADJ  ON/OFF 这四个信号 你说的那个3.3V就是ON/OFF

我量了这个3.3有 ..不是屏我换了  也不是高压板 换的新的 放别的机子上能用 就是显卡  我换个卡就能亮

网友A:
嗯  那恭喜楼主了  又可以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那恭喜楼主了  又可以收钱了

恭喜啥呀  人家不换显卡    快帮帮

网友:
那有什么办法呀  还给人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