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

楼主(2013-08-08):
富士康G41板子亮了,刚刚亮就死机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救

网友:
请大家给点力吧

网友:
我很着急的,客户还在等我现在的机器呢

网友:
问题很笼统,不详细,到LOGO画面就死机吗?如果是的话,检查硬件接触,刷bios

网友:
你这样问没法解决,你的亮了是进了系统吗?还是过了LOGO?还是卡在LOGO?

网友:
就卡在LOGO了

网友:
测试卡显示?

网友:
键盘有键没弹出来,应该是这么个问题,你检查下

网友(2013-11-01):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3-12-10):
干南桥
是GB的南桥吧

网友:
这个说得很简单,不好说得哪儿问题

网友(2014-06-25):
外设 声卡先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