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21S用电源不开机,有电池正常。

楼主(2013-08-08):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4321S用电源不开机,用电池正常,待机0.02A 触发后0.06A 但是没有触发动作,指示灯也不亮,拆机发现从电源适配器中间的电压检测针上无电压 ,正常带负载好像有3.5V左右的检测电压,用表测发现电源接口旁边的一个PD35击穿短路,看像是电感没有型号,无奈拆掉PD35开机正常了,也能充电。不知道PD35拿掉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一般是过压保护用的
去掉也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