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CPU温度虚高如何解决?

楼主(2013-08-08):
手上有块华硕M2N 4000+CPU 老是显示过热关机  实际上摸上去没有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
CPU好坏的额??

网友:
可能是CPU有问题啊

网友:
找图纸,查测温电路啊,但我没做过

网友:
遇到几个,有些换pwm可以解决

网友:
温度检测出了问题,换个io测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台式机也有温控电路,学习了

网友:
CPU坏的遇到过

网友:
先换CPU试一下  不行就查温控

网友:
换个CPU测下  如果还是那就是CPU电路的IC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不知道哪里问题,直接换了张旧主板搞定

网友:
还是查温控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