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掉电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3-08-08):
最近连续遇到好几台了!
联想B460的机器,现象是不定时重启,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刚看到LOG就重启,有时候进系统的过程中重启,有时能进系统几分钟重启,已排除内存、硬盘,刷过BIOS,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台式775我有一块也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排查散热就是bios问题。

网友:
看看出风口啊...
是不是太热了

网友A:
CPU供电 铁壳MOS管换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 铁壳MOS管换了试下

以前听人说过这个,但这个不是造成短路才会坏的么?

网友: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继续求助!

网友:
CPU供电芯片不良吧

网友:
板号是 LA46 DIS MB  09911-1M  的吗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估计不是显卡问题,CPU供电铁壳管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咯,换掉试试看咯

网友:
这种不定时的状况一般都是CPU供电不良造成的 还有就是CPU旁边的滤波电容  仔细检查了

网友:
看一下VCCRTC,这个供电是不是3.3V,

网友:
这机器BIOS是通病,刷个试试呢

网友:
新手路过,期待LZ最终答案。。。。。。。

网友:
1.这机子BIOS容易出问题
2.CPU的铁壳MOS管也爱坏
若是刷了BIOS还不行的话 把MOS坏掉吧 可能MOS管性能不良引起掉电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看情况定吧,楼上的建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
今天用代用的IRF6721 IRF6725,换过CPU供电芯片,还是开机自动掉电,有时开机不显就掉电或开机到Logo后掉电,或进系统时掉电,郁闷了

网友:
是5V 3.3V 供电芯片旁边出了问题

网友:
我有台上网本也是这样,刚显示马上掉电重启动,一直摆在那没修

网友(2013-09-15):
现在有两台B460,都是用一段时间就掉电重启,有时刚开就重启,有时进系统用几分钟重启,反正不定时,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我修过一个CPU供电滤波的。。。也是B460,也是掉电,不过是LOGO就掉

网友:
我现在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我试试

网友:
CPU供电铁壳管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4-07-04):
前段时间搞定过一台,不过半天没想起来是怎么弄好的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有可能和铁壳子有关啊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把

网友:
仔细看看待机IC边小的小电阻,,通病了,,修过好几台,,,更换就好

网友:
这个型号掉电我修过是51123待机芯片旁边R376,R377这几个电阻有腐蚀的,还有就是短路的,直接烧隔离管,上CPU就短路 是CPU供电MOS管短路。

网友(2014-08-09):
我的是自动通电电流一上就掉电

网友:
这个要刷出厂BIOS

网友:
C壳那有块海绵 看看是不是那里腐蚀了

网友:
现在遇到一台,也是1.4电流掉电,反复重起,维修中

网友:
B460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