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桥5V电源维修,算是通病

楼主(2013-08-08):
每次接到单位送修的光桥,插电没有输出的,老师傅说:闭着眼睛,直接换上以下5个元件,搞掂!估计是大滤波电容失效引起的
看图

常坏件。
1,保险管2A
2,400V22uf电容
3,BUT11AI 我用C5027-R代换
4,锗二极管1n4140
5,稳压二极管C5V1

但目前手上有一个很奇怪的故障,愣是查不出哪个地方出的毛病。换上以上5个元件,插电开机,电源指示灯是亮了,测量5V输出也正常了,但是插上光桥主板,立马拉低到2.5V,光桥上的电源指示灯,弱弱的闪了一下,电源板指示灯也暗了下来。换另外一个电源板测试,光桥主板能正常工作,排除负载方面的问题,电容换过,大电阻量过,。现在老师傅不在这里了,抓瞎了,请大家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出现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3-8-9 10:38):
补充:带负载拉低电压的故障,目前发现是开关管前面的保险电阻阻值1.2Ω,变大引起的问题,更换之。

网友:
带不去负载呀

网友:
把光耦和431也一起换了,

网友:
负载能力差,应该是功率不足,把5V输出端的电容也换了,再查查5V输出端的其他相关元件。

网友:
C5027-R后面有个保险电阻,看看电阻阻值对不对

网友:
是哪里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特意再去量这个电阻,果然电阻变大了,10赔,变成了15Ω。本身该电阻是1.2Ω,之前量的时候看走眼了,以为是1.5Ω,就没在意。谢谢你,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客气哈

网友:
果然是好经验,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