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风扇狂转 问什么啊

楼主(2013-08-08):
k42j风扇狂转  问什么啊

网友:
问BIOS   刷过BIOS就会这样

网友:
bios问题,换过桥会这样。

网友:
刷一个bios可能可以解决

网友:
BIOS版本不对

网友:
BIOS版本不对,换个刷,这个的BIOS版本太多了

网友:
看来都知道

网友:
这个多数是BIOS。。

网友:
是bios但是找不到  一样的   烦啊

网友:
BIOS问题。这机器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