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A100/A1

楼主(2013-08-08):
机器型号:七喜A1
故障:不触发
症状:插上电源充电指示灯狂闪
分析:拆机检修有3M 5M 上电时序都正常,拆出BIOS芯片 灯不闪了,怀疑BIOS坏,本网上找了一个程序,写了之后,装上BIOS灯不闪了,但还是不能触发,天助我也刚好第二天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换硬盘的),开单打发客户走了,二话不说拆机取下BIOS换到不触发的机器上,上电源,又是灯闪,看来不是BIOS问题了,仔细一看BIOS旁边一个 ST88SC 0104 八角IC ,把它取下,灯也不闪了,直接把好板的ST88SC 0104 调换过去,上电 按开关 电流上去了 显示屏亮了,故障就是这个ST88SC 0104的故障。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是加密芯片/防伪芯片,本想用编程器复制好的数据出来(TL886SC)本机找不到这个芯片型号,就随便选了同一个类型的芯片 能读出来,但准备写到另外一个芯片的时候,擦除数据不了,校验的时候'数据非空' 可能不支持,淘宝网上有空的芯片买,如果说是防伪芯片那么里面肯定要有数据才能用吧? 没办法了 订了一个空芯片试一下...

补充内容 (2016-6-22 18:38):
此故障已解决,必须换拆机板的加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