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管

楼主(2013-08-08):
这两种保险管可以代换吗,那个小的黑的保险管是在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
看电压看电流大小

网友A:
看不清  参数,一般耐压值与电流比原来大或者相等就行

网友:
没问题的,可以跟换的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拉根飞线的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  参数,一般耐压值与电流比原来大或者相等就行

都是250v  长方形的是3.15a 玻璃管的是5a

网友:
最好还是用5A的

网友:
显示器上面用的话代换没问题的,如果atx电源的话就必须比他原来的大

网友:
保险丝的参数有电压和电流,同时还有安装尺寸。只要耐压和电流相同,一般可以代换。

网友:
新的保险管  220*保险管电流 >  220*旧的保险管电流,就可以

网友:
额。。这种保险管去买个就是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