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红色对地短路,怎么查?新手学习学习

楼主(2013-08-08):
主板红色对地短路,怎么查?新手学习学习
主板

网友:
把IO取下来再量,没有短路了,就是IO的问题

网友(2013-09-15):
红线查IO?没听说过,哪个供电开关管子对地短路了,拔掉电源线打对地值吧,这个帖子应该出现在主板维修板块对呀。

网友:
看看24针旁边的管子有木有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