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帮忙看下这显卡

楼主(2013-08-08):
不知道这卡还有救么,做了BGA没用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不装驱动没事一装驱动就这样,驱动精灵用过,去官方也下过驱动问题依旧。。。。

网友:
核心坏了吧。

网友(点评):
您可以把他的显卡买回去,试验一下,换个核心,看看能不能好,这个卡是图型错位。

网友(点评):
核心可能并没有损坏,这种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点评):
谁说的 核心并不是损坏的 不相信把核心装到其他板子上准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拿这张卡就费了哦??

废一张卡又不是大事。我只是猜测。你先确认电压什么的正常。如果显存在DOS下测试没问题的话,核心坏的几率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一张卡又不是大事。我只是猜测。你先确认电压什么的正常。如果显存在DOS下测试没问题的话,核心坏的几率 ...

嗯~!好的谢谢了回头我测下显存

网友C:
不是核心坏了,是虚了,我也有这么一个,花屏着,焊了一下好了,就了一个星期就这样了,玩游戏时也这样,从一个角出来一片,然后就又死机花屏最后重新焊了一下,这回多焊了一些时间就好了。用到现在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你是运气很好,,我修以这种卡到是很多,换过核心,加焊都没有能解决,能加焊好的,也有,只是及维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核心坏了,是虚了,我也有这么一个,花屏着,焊了一下好了,就了一个星期就这样了,玩游戏时也这样,从 ...

有可能是显存虚焊了,先加焊一下再说

网友C:
不是显存,是核心,一开始用风枪吹的顶不多长时间,要想好,就用BGA吧,我这个是DIY的,还行。

网友(点评):
你碰到过是核心的问题,别人碰到的是显存问题,说明二者都是有可能的。每桶说过瞎子摸象的寓言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显存,是核心,一开始用风枪吹的顶不多长时间,要想好,就用BGA吧,我这个是DIY的,还行。

这种故障,我碰到很多次只要降低显存的频率就好。显存上的A、D、C线都是和核心相通的,出现花屏的情况,本来就会有多种可能性,没有经过检测和实验就不能咬死一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如果自己修过一次,就断定永远是这一种可能原因,那就和瞎子摸象一样。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就是板子问题,图型错位。不管用什么软件进行测试,就是没有报错,但是换核心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像你说的,降频可以,但是降得基本上没性能。换显存还是一样的问题。这种显卡对我来说就放弃维修。拆核心用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就是PCB引起的,原因多种,唯独可以通过提升核心电压或者降低核心以及显存频率去根本解决但是核心是好的,这种故障多数是其他组电压进入核心内部这端出现不良所致以为你测得的电压就是实际进入核心的电压?

网友:
mats 记得做全面的测试,-5有时效果不好,用魔磐改频率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我碰到很多次只要降低显存的频率就好。显存上的A、D、C线都是和核心相通的,出现花屏的情况,本 ...

降频的好,降频 不用BGA,还是可以用的,呵呵,我就降了几张,核心跟显存都变成了400,测试什么都过关,就是不能再升了,一升就死机

网友:
要是有个示波器就看看电源纹波

网友E:
你看着办,把核心先加焊再说,不行再加显存

网友(点评):
你怎么确定是这种问题,有注体的测量方法吗,在加焊等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有可能核心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看着办,把核心先加焊再说,不行再加显存

它能显示,证明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显示的不正常,要不就是核心虚焊或损坏,要不就是显存虚焊或损坏

网友(点评):
虚焊、损坏,除了这些就不会有别的原因啦?卡上有那么多的元件,为什么只有显存和GPU会出毛病?我就搞不懂了,是不是主板上也只有CPU和内存会出故障?别的芯片、元件都永远不会虚焊、损坏?老师是这样教的吗?

网友A:
我发现好多人真有意思
我说核心坏了吧,有人就怀疑了。
还好我没有说100%核心坏了!
这样的问题,我只能说建议先换个核心试试!
你若认为我说核心坏了不可能,那我只能说,在V星时不知道换过多少个显卡核心问题的卡了。换核心就好。
另外我有个集显的机器,也是这样问题,不打算换北桥了~呵呵

网友(点评):
你那集成机器是主板,不是显卡,显卡也没有北桥之类东西a,我到是修过很多这种问题显卡,真没有见到一个说核心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它能显示,证明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显示的不正常,要不就是核心虚焊或损坏,要不就是显存虚焊或损坏

你能不能说点中用的,这种是图型错位。维修法是要确定是那里问题一步步维修,不是怀疑看运气。要有根据。
好比显存坏,我以知道了,我一换就好,核心测量以坏我也知道了。我一换就好,猜测 那就是看运气,加焊就是不懂维修的人,会用BGA 就能试运气的东西,不叫维修。也不是叫心片级大师。和小白吹一下也是心片级高手。

网友:
核心虚焊的可能性大,俺就是用热风枪吹哈就正常了,低价立马出掉,呵呵,用多长时间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好多人真有意思
我说核心坏了吧,有人就怀疑了。
还好我没有说100%核心坏了!

惊动党中央你以为你很牛b啊,xxxxxxx,你不要在板门弄斧了,我下面说加焊只是提供一个方法,只是说楼主可以试试,你说我不懂,你以为就你牛b是吧,别人都是半吊子是吧

网友(点评):
沟通交流,请勿攻击。

网友:
在好好坐一下显卡看看行不行喽

网友:
不要吹破天了,干麻不说,吹的牛比别人,别人比人走的路还多/。我也从来不知道啥,月饼会修显卡,论坛上那多难题也没有见到说有人,真能解决得了。你能告拆我,一块HD4870X2共电,有多少路,你能分得清吗。你也去问一下你月饼大师,看看他知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好多人真有意思
我说核心坏了吧,有人就怀疑了。
还好我没有说100%核心坏了!

惊动党中央,我的集显机器,就是说的北桥内的集显啊。我没说显卡啊。我说的是我的集显故障而是这样有切线
内存排除了。呵呵只有北桥了~
既然北桥内集成的显卡可以出这样的问题,那么独显的核心为何不能出此问题呢?我是这么推测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以做多次实验 拆下来的核心,换到别的板上就是正常的,3D也没有问题,加焊也没有用,同时。换一个核心到这个板上,一样的。

网友:
加焊核心和显存无果。问题依旧也试着降低了显卡频率还是不行。过2天在定个核心试试。第一次遇见显卡这个样子不像平常的花屏。是狂闪画面越复杂上面的纹路就闪的越厉害,没遇见过所以想修复看看。希望大家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点评):
核心移值到别的上面用吧,这种问题我也是见得太多了

网友:
好好沟通撒,弄啥子大动肝火嘛,伤肺啊

网友:
数字电路不像模拟电路那样互相有个前后级的关系,可以一级级的排查。数字电路的信号是相互交换的。在电路上,也没有耦合电容、电感之类的元件。所以针对一种故障的表现,肯定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那种一个萝卜一个坑,以为什么故障只有一种原因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如果事情真的那么简单,维修就是一个机械的动作,根本就不需要动脑子了,把故障往一个模子里套就行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楼主这个故障,谁都没有经过很仔细的检查,包括楼主自己,只不过拿这么个图像来给大家看看而已。各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来解释故障的可能,也都没有错。但是这个具体的卡究竟是何原因,只有通过检测和实验来分析判断。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下手吗?那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做实验吧。
还是那句话,知道如何检测,检测的是什么,如何实验,实验的目的是什么,要证明什么,这样才能有效的找到真正的原因。维修的功力深潜也就体现在这上面。

网友A:
惊动党中央朋友,请问你一般是修那里修好的?

网友(点评):
移核心,换板。就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惊动党中央朋友,请问你一般是修那里修好的?

月饼老师这段时间有空出来显卡坛溜达了,我的有块9600GT显卡核心只能工作在100MHZ,高了就死机,无解了

网友(点评):
惊动党中央来回答吧。我好久没修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它能显示,证明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显示的不正常,要不就是核心虚焊或损坏,要不就是显存虚焊或损坏

老师教显卡一共教了几个小时,你说他这种现象供电会不正常吗?少件缺件会这样吗?显示不正常,核可能性大

网友(点评):
就算他教你10天,他都分不清一张HD4870X2的共电。是不是我在吹,直接问你老师。

网友(点评):
就算他教你10天,他都分不清一张HD4870X2的共电。是不是我在吹,直接问你老师。

网友:
惊动党中央 你的意思是,PCB问题?

网友(点评):
有这种可能,但是绝不是只有这一种可能。移核心到别的板子上能好,只能证明核心没坏,原板子上有问题,并不能说明一定是PCB的问题。这个实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师教显卡一共教了几个小时,你说他这种现象供电会不正常吗?少件缺件会这样吗?显示不正常,核可能性大

老师教了几个小时,总不能靠这几个小时混一辈子吧?显卡方面至今没有很过硬的老师和教材,有的充其量只是入门的级别,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特别在显卡上,只有靠自己摸索实践,不断的总结经验,别无它途。新的卡,新的技术层出不穷,没有人敢说对显卡已经做到无所不知了。就拿显存上的脚位来讲,能把它们一个个的功能和作用都说得清楚吗?要是不能,那么又怎么样来分析故障呢?
看得出你也只有那几个小时的功力。显卡上的供电多达十几个,你敢保证全部都正常吗?告诉你吧,这种故障就是会因为某个供电不正常而引起,只不过不是你们常说的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少件缺件也当然会。显示不正常,可能的原因多了去了,核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你就学了几个小时,可不敢把话说绝,虽然是勇气可嘉,可也要让人信服,站得住脚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教了几个小时,总不能靠这几个小时混一辈子吧?显卡方面至今没有很过硬的老师和教材,有的充其量只是 ...

你是高手好了吧,你牛b,好了吧,我只是新手,只不过回复一下说一下我的见解,大部分都是这样想的,楼主采不采用是他的事,他要是跟你恁牛b,他就不会在这求助了,只不过说一下我的见解而已,论坛就是让交流才能进步的,你说你的见解,我说我的见解,给楼主多提供一个思路,你不能把你的见解强加在别人身上,大了就是你太自以为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