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进PE死机 问题

楼主(2013-08-08):
广达QL8的准系统 神舟优雅HP870 D3    最开始故障是进水短路  检查是板层短路 烧出来一道大坑    刮掉短路后   难触发      发现是休眠信号的问题  从3.3待机上接了一个1K电阻到休眠信号   能正常触发了    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开机进系统  刚到滚动条就死机   PE也死机    不过PE是刚出滚动条界面   就黑屏死机了  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A:
我刚上课第一天(笔记本) 等我学会了来告诉你

网友B:
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用洗板水冲下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上课第一天(笔记本) 等我学会了来告诉你

额  这个。。。  估计客户等不到那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滤波电容!!

嗯 这个我试试

网友C:
进水的机器 你注意下  腐蚀的 地方 有时候  一个电阻也会引发你说所说的那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机器 你注意下  腐蚀的 地方 有时候  一个电阻也会引发你说所说的那情况

之前背光没修出来之前还是能进系统的

网友D:
没事正常  不用PE  装个D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正常  不用PE  装个DOS

进系统也死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滤波电容!!

CPU部分电压很稳  刚才用示波器测试了

网友B:
那这个问题不好查了,进水修复后亮机卡,排除外设后只能细查信号部分,供电部分还没有不良的!急手的问题啊!!BIOS刷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问题不好查了,进水修复后亮机卡,排除外设后只能细查信号部分,供电部分还没有不良的!急手的问题啊 ...

bios刷过   EC  南桥 CPU 换过   显卡重植过   都不行

网友E:
对进水地方的各元器件都测量下电压电阻

网友F:
重点排查进水部分的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点排查进水部分的电阻电容

嗯  已经搞定了   是一个电阻引脚腐蚀掉了   而且主板过孔断线  导致网卡3.3V电压开启信号被拉低了一部分   3.3V只有2.4V    直接从待机接3.3V给网卡   进PE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进水地方的各元器件都测量下电压电阻

嗯  已经搞定了   是一个电阻引脚腐蚀掉了   而且主板过孔断线  导致网卡3.3V电压开启信号被拉低了一部分   3.3V只有2.4V    直接从待机接3.3V给网卡   进PE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问题不好查了,进水修复后亮机卡,排除外设后只能细查信号部分,供电部分还没有不良的!急手的问题啊 ...

嗯  已经搞定了   是一个电阻引脚腐蚀掉了   而且主板过孔断线  导致网卡3.3V电压开启信号被拉低了一部分   3.3V只有2.4V    直接从待机接3.3V给网卡   进PE正常了 苦逼硬盘还是坏的。。。。

网友G:
很怕进水的机,手里有个联想本,现在都能开机了,只是用一段时间非暗屏不可,里边东西能看到,关了机马上开不开,等20分钟又能开了,唉

网友:
高手啊 你在哪里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怕进水的机,手里有个联想本,现在都能开机了,只是用一段时间非暗屏不可,里边东西能看到,关了机马上开 ...

这个 换掉屏背光的保险试试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开店   自己摸索着来的   好想去基地学习~~~

来吧!哈哈 我等你

网友A:
忙不过来 就请我啊 我不要工资包吃住就行了

网友:
细心,能修好很多主板,楼主不错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忙不过来 就请我啊 我不要工资包吃住就行了

估计你学出来比我都厉害   刚才修了一块V星AM2板子   跑D4 D3不过       结过是DDR2内存插槽的3.3V供电没了   接了一个3.3上去正常了  哇哈哈哈

网友:
楼主还是喜欢钻研技术呀,修这么一台得长不少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你学出来比我都厉害   刚才修了一块V星AM2板子   跑D4 D3不过       结过是DDR2内存插槽的3.3V供电没 ...

好! 果然高手啊 自学成才

网友:
楼主威武  这么高深的问题都被你解决了 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