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开机报错

楼主(2013-08-08):
开机可以显示,没有LOGO,直接显示一行英文:unregistered exception handler
翻译过来是: 未注册的异常处理程序
是程序引起的吗,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点评):
将硬盘取下或更换硬盘看看

网友:
先装个系统再说

网友(点评):
裸板也是这样

网友:
诊断卡跳过了没

网友:
期待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重点查声卡到南桥之间的信号,声卡的工作条件.PCH及声卡都见过,中间的小元件也见过.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第一次遇到这情况

网友:
这个倒没有碰到过,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刷BIOS看看

网友(点评):
南桥和EC的刷了好几个版本,有的不触发,有的不显,有的显了也是报错,感觉不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CPU,内存,刷BIOS,加焊HM55,均无果,还是开机报这个错误代码

网友:
这板子还没有搞好呢,大师们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找找有没有类似ibm的密码芯片???

网友:
找了好久,终于有人解决的了,有的说是掉件,我查了好久没有发现有掉件,打售后电话说是升级硬件引起,可是什么都是原装的,另外换了CPU和内存还是一样,最后他给的结果是芯片组坏了

网友:
我这个也一样。我也查了没有掉件。最后换HM55就OK了

网友:
暂时没有碰到过,不过以后遇见了知道问题在哪修起来好修点,不然走太多弯路了!

网友:
这蓝桥每换一次都要写次蓝桥BIOS

网友:
好多东西不懂,电脑真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