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5S+我搞得实在木有法子了

楼主(2013-08-08):
各位师傅,麻烦你们来看看这是什么现象,昂达P45S+/P43S+。不上内存{不管二代三代)只要是没上内存点开关针正常触发,不管CPU四针插不插一旦上内存打死不触发,你不拔220V供电在上了内存不触发之后去拔内存翘起来一些就自己开机了,反正就是有检测到内存的时候就是不给你触发,不上就挡E0上就不触发。好吧,更有戏剧性的一幕来了,强制开机,带内存的,一直跑到最后亮机,屡试不爽,这板子到低怎么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板子,开始以为是io,io换过了南桥加焊了,还是这样。南桥在没有触发的时候就已经发出SLP-S3了?强制开机还能跑亮?求助,各位大哥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内存没问题,内存旁边的管子啊电阻啊都被我戳烂了,怎么回事,死人了我照了图片 ,可惜要裁剪说容量太大就没上传了,但是情况就是这样的,大哥师傅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了吗?

网友A:
依照你讲的,应该还和开机电路有关,I/O的可能性最大,可以看一下I/O的工作条件,看有没有电压低的,或电压不起的,然后再查一下控制信号部分。

网友B: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C:
条件出来了,而且IO我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木有!还在等高人指点我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条件出来了,而且IO我换了一个,

不但条件出来了要查,而且主要是看工作后有没有电压偏低或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但条件出来了要查,而且主要是看工作后有没有电压偏低或不稳定

哥哥上内存直接不触发了,想亮机要强制短接绿线,上假负载核心二代1.8就只有一点五,上三代才一点五的,但是这二代的也是一点五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偏偏强制开机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照你讲的,应该还和开机电路有关,I/O的可能性最大,可以看一下I/O的工作条件,看有没有电压低的,或电压 ...

谢谢你,我已经修好了没电路图实在是悲剧,板子翻过来覆过去的跑线,跑到一个三极管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关心,最后没办法通过跑线跑出来了,W83627DHG-P的72脚出来后分两路一路到开关方向这方向我没多跑因为到PCIE槽底下挡住实在不好跑,之前验证绿线在点开关后始终是高电平所以就跑绿线这个方向了,三极管昨天我换了一个可是可能没换对所以还没好昨天就已经怀疑这个管子了但是换上去没有好转我就没理,昨天是想从绿线开始跑,今天是从IO72脚开始跑,管子换完丢了,今天直接连锡三极管的CE两脚,管子就是绿线旁边的那个Q16。不容易啊,跑一个线我是遇什么拆什么啊,IO,还有那什么,网桥?都被我拆了,只为了把它跑出来哈,不负众望出来了,谢谢大家,这板子告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关心,最后没办法通过跑线跑出来了,W83627DHG-P的72脚出来后分两路一路到开关方向这方向我没多跑 ...

修好就好!支持一下小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就好!支持一下小兄弟

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这管子坏了上了内存不触发下了内存就触发了?还有什么东西会拉低电压

网友:
有检查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