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的问题,各位兄弟,求助啊,

楼主(2013-08-08):
各位兄弟,求助啊,刚开始是屏线问题,花屏,然后我淘宝买了根屏线,不知道怎么,可能主板放了一段时间有问题?反正是主板的电源灯一直闪来闪去,然后不知道怎么碰了碰主板,又能点亮,电源灯亮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屏线买的不对,液晶屏依然不亮,求助啊,现在主板依然是有时闪,有时常亮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电源灯一直闪

网友:
你不接上半部分接外接显示器看能不能显示咯。这样就知道是不是屛线有没有买对了

网友:
我最近修了台B460大短路的.就是L17旁边的电容击穿了,修复后,接上19V电源,电源指示灯是有闪烁的现象,按开机后,进系统什么都正常,看下是不是内存不过啊!把内存重擦下,

网友:
我修了一个B460,到现在没修好,刚开始是CPU供电的MOS出问题了,我没有注意到,先刷了BIOS,并且BIOS每备份,导致现在修的时亮时不亮,半死不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