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华擎科技 Z77 Extreme4 极限玩家4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08):
在电脑论坛看到有人卖一块华擎Z77Extreme4尸体主板,卖家说按键不开机,没有修过,看介绍那板子不错的,就砍价淘宝交易了。到手一看,果然蛮新静,6个USB3.0接口,4个SATA6 G接口,做工蛮YY的。开始修,果然跟卖家说的一样上电按键一点反应都没有,查开机键3.3V正常,32.768KHZ时钟正常,RTCRST、SRTCRST正常,这货的SIO是NCT6776D,翻遍网络都找不到半点PDF资料。只好拿个电表瞎量了。发现开机信号到了SIO的60pin附近(具体那条腿忘记了),按键电平跳变正常。再查ATX的绿线也在这排pin附近一直是高电平。手里没CPU和内存,就直接把绿线接地看看吧。接地电源风扇转,测量主板上各LDO,DC/DC电压输出基本正常,DRAM,桥核心,IO,CPU核心等等都有电源了,唯独发现网卡供电的3.3V木有出现。因为手头没这玩意图纸(12年底的主板,根本查不到资料的),就到基地下了个精英的H67主板图纸将就研究一下。       以下描述是基于精英H67的图纸来说的,不是本主板上对应的电路。
精英图纸显示ATX电源的5V待机还通过1个MOS管才转变成真正的待机5VSB,同理待机的3VSB也是用同一个GPIO来控制的, 这个电路是为了实现欧洲绿色能源之星标准而设置的。即该模式待机的时候会通过这个电路关闭掉大部分的待机模块。华擎Z77的这部分电路与精英的H67大同小异。现在的状况是插上电源以后,5VSB=1.7V,3VSB=0V,显然是不正常的。测量没有发现短路,追查下去发现原来是5VSB的MOS管的S,G已经击穿短路。这个管子的具体位置是在ATX输入插座和USB3.0前置插座中间。这样会造成G直接连到5V待机电源上,因为这些管子都是PMOS,会造成无法导通,这样5VSB和3VSB都不正常。

好了,应急修理先盘路掉这个坏的MOS吧,把管子拆掉,导线直接联通MOS焊盘的D,S即可。再次上电测试发现5VSB和3VSB已经恢复正常。
     以为马上要大功告成,谁知道按下开关还是不触发!只好再次去摸索那个没资料的SIO了。万用表表笔焊上一根细针慢慢探索吧。发现SIO的57~65之间就是参见的电源控制的几个信号,如下图的精英时序图所示,虽然用料不一样,流程上是一致的。难的是没资料需要摸索和判断而已。测量发现SIO_PWRBTN_L,PCH_PWRBTN_L,RSMRST_L,SLP3_L都正常跳变,唯独PSON#就是不变低。到了这一步,真以为是SIO挂了,正考虑去买一个来换呢。突然想起某日曾在基地论坛看帖有人说过I系列的主板要上CPU才能触发。马上去把公司办公电脑拆了个i5 2400和4g内存条过来,嘿嘿,真的是这样。触发成功了,刷刷刷,速度好快就亮机了。

后事 ,在公司实验室找了个SI2323的PMOS换上去,再测试,一切正常,进Winpe,OK。哈哈,这板子成本很低,准备去掏个志强1230-V2上这个板子玩玩了。最后贴实物图

上图白色飞线即是临时短接5V待机电源与5VSB

大家注意了,I系列的主板真的可能要把U装上才能满足所有触发条件的哦。我测试过了,U装上,不插CPU电源都可以触发的。原理上应该是利用U的某些信号管脚来制造一个电平跳变给SIO告知U存在。

 会员1251915300鑫豆2023-10-25 22:54

网友A:
恩,多少大洋收的啊?这个原理很早之前inter就在用了,以前的老的inter原装板只有装上cpu才能触发,一般是斯密斯的io,这个io上有检测cpu存在的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多少大洋收的啊?这个原理很早之前inter就在用了,以前的老的inter原装板只有装上cpu才能触发,一般是斯 ...

这个主板+一张丽台GTX470显卡=410,显卡是好的,卖家电源坏了带不起,他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一张丽台GTX470显卡=410,显卡是好的,卖家电源坏了带不起,他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呵呵

这个价格太值了,高配呀

网友:
只有会技术才能赚到钱,佩服楼主一身好武艺

网友:
我晕,你真是赚大了,真是羡慕你啊,呵呵

网友:
楼主 果然是高手 分析的头头是道   真是没图就没真相啊

网友:
是呀!要有技术,加上一点点运气。才能让楼主挣这么大的一次!呵!

网友:
这个品牌我就在代理,华擎这个板子还是很不错的,性能非常好,楼主很幸运啊,
宣传PS:极限玩家4 采用的可是高品质的镀金电容哦

网友:
看来学会修板了,可以在淘宝买板修再卖出去

网友:
淘宝要是眼睛没有LZ那样亮淘的就不是宝了

网友:
高手,佩服,这高配制的板,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今天继续在淘宝和本地找超值配件,现在已经凑齐一整套高配电脑
1.CPU E3 1230 V2  1150¥ 来自广西
2.内存 8G DDR3 1600  220¥,来自浙江
3.机箱,华硕Vento二手,来自本地市场 25¥,这机箱很棒
4.主板,本帖修的这块华擎Z77
5.显卡,跟主板一起收的丽台GTX470 320bit&1280M.主板显卡合计424含运费
6.硬盘,西数1500G,6月份淘来的,350¥
7.固态硬盘,Msata接口双128G,可以跑RAID0,自己改造成标准2.5寸接口了。¥780
8、光驱,DVD刻录机串口,¥15,来自本地垃圾佬地摊
9.电源,台达GPS400-AA 400W主动PFC电源,15¥,稍微清理下正常使用.来自本地垃圾佬地摊
10.显示器,瀚视奇Hz281,28寸液晶显示器,带HDMI,DVI,VGA接口,1920*1200分辨率,来自本地二手市场,$600
合计35XX大洋。有些配件还没到手,到时候装配完再上图。

网友:
人才啊,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真是人才!

网友:
好厉害哦,赚大了

网友:
楼主一身好武艺!!!

网友:
总体下来,好像有一点点小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