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V-X SE不开机

楼主(2013-08-08):
现象: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上电,不加电,风扇一转就停。明显的有地方短路,
换I/O后,上电可以开机但不跑码,全板无复位,CPU核 心电压不起。手头上没有CPU供电芯片,看着发呆,没有办法继续呀。
大家帮忙分析下,这板什么坏的地方最多,有没有通病?

网友:
网上找找芯片的资料,看看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还有EN或DVD是供电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圈了,找不到芯片的资料。没有办法

google里面找

网友:
google在中国大陆,那是很难打开的!中国政府呀!无语

网友B:
什么芯片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资料?

AP-AC 60H
应该是工厂代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AC 60H
应该是工厂代码吧

不好 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 找。。。。。。。。。。。。。

是呀,没有好办法了,网上也找不到图纸

网友C:
AP-AC 60H
多少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AC 60H
多少脚的啊?

16脚的芯片,感觉以前只有在笔记本上面见到这样标示的芯片字母

网友:
google在中国大陆,那是很难打开的!中国政府呀!无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6835-1-1.html

网友A:
找了一圈了,找不到芯片的资料。没有办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676835#lastpost

网友:
16脚的,就是RT8800的主控芯片
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本体标识BP或BD 24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