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M26GT4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08-08):
偶得一块M26GT4主板,光亮如新,上机试验,发现不跑码,复位有,我是修家电的,对主板还是很陌生的。
实在可惜,按修家电的思路,量了全板的供电,都有,但不知正常不正常,手摸大点的芯片,没有发热严重的,于是从本网下载了BIOS,升级故障依旧。查本论坛,发现有一例类似的故障,内存和IDE之间有个RT9199,1脚和5脚5V正常,3脚是0.9V,但4脚是0.54V,比作者介绍的要低,心想换个试试,又查可以用RT9173换,这个件没焊过,开始用热风枪,边上用湿纸巾围着,还是烫了内存插槽,一看不行,就用烙铁,烫下才发现,RT9199底部带散热片,RT9173没有,换后是正常了,但原理我是不明白的,外观也给毁了,真可惜,高手们都怎么焊得呢,望指教。

网友:
用高温胶包住内存插槽就好了!

网友A:
这个是线性稳压器,降压用的,用刀头的烙铁,就很容易换了。1脚是VCC  ,3脚是参考电压,4脚是输出,5678是输入

网友:
用热风枪吹的时候,把热风枪打斜朝熔点较高的元器件或没元器件向吹,把熔点低的元器件用贴盖住或大湿的卫生纸

网友:
把熔点低的元器件用铁盖住或打湿的卫生纸

网友:
我是用铝泊纸来包住的然后在吹

网友:
这焊工,真是不敢恭维,呵呵,一般用铝箔挡住塑料那一类的就行了,这是线性稳压器,给内存提供基准点压的

网友:
修家电的和修电脑的技术要求差别这么大吗?

网友:
楼主了不起这样都有能搞好我都拿些主板学习下

网友:
客户看到他的主板被你焊成这样,估计要哭了~!买一点隔热锡带吧,最重要的是焊工要加强~

网友:
8个脚的应该很好焊的,多练习练习吧

网友:
修家电的焊工不至于会这样吧。

网友:
楼主赞一个,不管咋说都修好了不是?

网友:
你的焊功要加把劲啊!!!!

网友:
直接用热风枪   两三扳手都下来了,如果怕影响外观用锡报纸包一下就行

网友:
用锡箔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线性稳压器,降压用的,用刀头的烙铁,就很容易换了。1脚是VCC  ,3脚是参考电压,4脚是输出,5678是 ...

楼主的修理技能还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