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BIOS屏蔽网卡声卡等设备

楼主(2013-08-08):
很多维修师傅在维修经常会忽视拆掉网卡,声卡等设备后的屏蔽问题,今天我在电脑城找了3家,都没修好我这个板子,一块富士康的G31主板,主板问题:从客户机器上换下来的主板,因雷劈,网卡烫手,仔细一看网卡已经外观损坏了,于是拆之,结果遇到一个新问题,拆掉之后是可以正常跑码启动了,但是过了LOGO后就不断重启,就为了这个问题找了很多人修,桥的,BIOS的。。说啥的都有,记得刚开始修板子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过,拆掉网卡,声卡等芯片后一定在BIOS 里屏蔽掉原来的板载设备,结果这块G31在屏蔽掉板载网卡后无任何问题,使用至今!   发帖意在说明,小问题有时候很容易被忽视,不小心动了桥可能就问题大了,还是多做细节!

补充内容 (2013-8-9 21:44):
今天这个主板我用了一天,没在发现任何问题,一切正常了!! 嘿嘿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楼主,看来你是个很注重细节的人

网友:
(新手望指教:谢谢)禁用之后是不是加电自检时就不会与相应的硬件芯片通信,可以避免因为通信失败而出现异常

网友:
这个以前维修时也碰到过,有时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等会拿自己的主板试试、以前有都当废品卖了

网友:
貌似有点道理

网友:
就富士康才有这破毛病

网友:
我有修过一台宏基ZO1,不装上Mode,要反复重启5次后才可以进系统,装上后一切OK,细节问题很重要。。。

网友:
成功就在于此,楼主好细心

网友:
在BIOS 中屏蔽了之后 理论上这个芯片就停止工作了(有无芯片都无所谓),但不排除奇葩主板有例外情况哈,反正绝大多数主板都是的

网友:
多谢指教,很有帮助。

网友:
可能好多人觉得网上说说原因无所谓了,现实中,告诉你原因,你肯付钱吗?即使付钱又能给多少?到时候再弄个不痛快,干脆就说不知道算了。哈哈。

网友(2013-11-15):
学习了,以后卡logo就先排除外设

网友(2014-02-10):
我有块主板,板载网卡边的 W12 管子开裂,导制网卡失效。
后用207替换,指示灯是有了,一阵狂喜。上机就一直卡在四色旗那里,也是无奈在BIOS里关掉网卡才正常

网友:
平时有很多细节的东西都被我们忽视掉了,所以多走了很多的弯路

网友:
细节都被我们忽视.有点道理

网友:
好的经验要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细节都被我们忽视.确实有点道理

网友(2014-10-21):
哈哈 谢谢  刚刚 遇到了一块 富士康  的945也是   把网卡禁用 OK 了 IO 换了  BIOS 刷了   就差干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