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西数硬盘怎么进工厂模式

楼主(2013-08-08):
我这手头不下10块硬盘了,各种问题,但是可以肯定都是板子的问题,经测量没有坏件,80-500G的都有,急需硬盘的固件刷新方法啊,不要BOS下刷的 那种有时候没效果的,想在工厂模式下修改和刷写!感谢啊,大神你们都在哪里?来新手贴照顾下吧

网友:
工厂模式?我也来学学

网友:
西数工厂模式,就是将跳帽全部插上,希捷需要用指令进入,就算你进入到工厂,你也做不了什么啊,刷固件是需要专门的硬件工具的

网友:
这个3000应该能办到。

网友:
谁告诉你在工厂模式下刷固件的?
板子问题,跟刷固件什么关系呀,只听说过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写ROM,没有说工厂模式的,回去问你师傅吧。

网友:
要有专业的设备,我们一般是买不起的,所以不用考虑这个模式

网友:
罗工说得对,楼主问题问得比较生

网友:
没听说过,问下官方吧

网友:
不懂 帮顶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哦,我看到淘宝有买专门插在硬盘条线上的一个工具,然后用他配套的软件可以清除或者刷新任何硬盘出厂数据,工厂模式这个词我从那上面看的,我应该在好好了解下!  谢谢了

网友:
没听过,这个真的有吗

网友(2013-11-28):
我听说在工厂模式里可以隐藏坏的块,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5-01-11):
不是有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