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希捷硬盘-怪现象

楼主(2013-08-08):
我手上有块笔记本硬盘,型号为ST950032AS
故障现象:
上电启动能识别到硬盘 开机后2分钟硬盘消失,再也找不到。

网友:
检查电源接口接触不良,或者是电源功率不够。
如果拿到别人电脑上试也是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硬盘的电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板坏了

网友:
MHDD扫描一下看看,应该是坏道,固件门盘。

网友:
现象是不是不识别后 重插一下usb 又认出来了 然后过一会儿又消失了?在复制大文件的时候会出现延缓写入失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