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20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8-08):
  客户拿来一台D620 开机检测花屏,吹过显卡之后有待机0.01,开机到0.02就掉电了   请前辈们指教一下该怎么办

网友:
量EC有没有发出RSMRST#信号!

网友A:
我也是来学习的,不过如果是我,我想把显卡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想换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按时序来查啊。看哪工作条件没有,像你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哪里短路啦!

网友:
你加焊可能把显卡短路了,掉电保护了吧,如果加焊过程中你没弄掉件!

网友:
显卡短了~测阻值可以看出来。。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换显卡吧,用土炮吹的吧,肯定吹坏了

网友:
拆下显卡试试,板没有鼓泡吧

网友B: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C:
风枪吹应该不会吹坏吧

网友:
楼主啊  我无言了  修东西吗 修到哪里出的问题 那问题就出在哪里啊

网友:
7#的老刁了。土炮,也只有你想的出来了
顶一个

网友D:
可以换个显卡试试啊,不过这板子便宜,一般遇到不超过200的板子,直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来学习的,不过如果是我,我想把显卡换个新的试试

谢谢,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个显卡试试啊,不过这板子便宜,一般遇到不超过200的板子,直接换板子

多谢指教,我换了一块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显卡试试

多谢指教,换了一块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应该不会吹坏吧

谢谢,我用常用温度吹得,应该是显卡老了之前也有吹过,是显卡坏了 换了一块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