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看这台戴尔4110笔记本主板咋回事?

楼主(2013-08-09):
亲戚送了我台笔记本说是修不好了,我拿回家一开机风扇狂转,滴滴滴连续叫三声,然后又把内存条插在第二个槽子上,虽然不叫了但是风扇依然狂转,显示屏灯都不亮,怀疑可能是主板挂了,于是拆机。拆机的过程就不说了,拆了一看,发现是这么个情况:CPU电路电感旁边有个比较大的贴片电容好像被电烙铁弄掉了,我怀疑是JS搞得鬼,各位大神你们认为呢?另外这个电容起个什么作用呢?

网友:
我准备从台式机主板拆个下来换上看能点亮不,好像阻值不一样,这上面测得是450,台式机主板上测得800多,不知道替换了有没有问题,我实在找不到配件了。

网友(点评):
那个电容装不装无所谓了,那个是公共点19V(在此是CPU供电上管D极滤波电容)建议去找专业认识修理吧。

网友:
我自己从台式机主板上弄了个相同体积的下来换上,然后擦了下内存条就能点亮了。
不清楚到底是内存条引起的还是主板这个地方的问题。
我感觉这个贴片电容好像故意被人弄掉过,目的是什么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