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液晶电视TLM2077 AV TV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3-08-09):
接手一台海信液晶电视TLM2077,刚开始都要显示无信号,后更换了U3(PI5V330)后,VGA可以显示正常图像了,但转换到AV TV输入就无信号,求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那位修过??

网友:
今天重写数据也无效,难道是GM2221坏了?

网友:
你写的哪个芯片的数据。可以写一下24LC16B的数据试试,不行的话就要跑TV、AV的信号通道了。
我手上这图纸可能与你的不一样,U3是负责VGA的R、G、B信号和AV、TV的R、G、B信号的切换。U4是负责行、场同步信号的切换我建议你重点检查一下N100(TDA15029H)组成的电路部分,和U4的切换电路。

网友:
应该是U4的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