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D640不过内存

楼主(2013-08-09):
一台宏基emachine D640的机器,AMD集显,开机电流到1.03不再跳变,内存不过,换了CPU,内存无果拆开看一下是216-0752001的北桥,容易坏,所以把北桥重新植球,结果还是那样,最后听同事说肯能与CMOS电池有关,然后量了一下电池电压,只有1.6V,于是把CMOS电池换掉,上电触发,电流直往上跳,亮机。测试了一天,没问题。此机修复。

网友:
有些小地方往往不是很注意,容易忘掉!

网友:
走弯路了,我修之前肯定是先放电的

网友:
这也算是一个经验不足的事情,走了不少弯路,,谢LZ写出来与我们分享。。。。。。

网友:
一般先放电在刷BIOS

网友:
维修先易后难嘛。。当然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
我这碰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也是重值球电流到1.03不亮机,正准备定芯片呢,想着上论坛看看呢,刚好看到这个帖子,一测电池也只有1.几V,换了个电池果然亮机了,真是谢谢楼主啊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机,把CMOS电池电压,做为一个常规测试点

网友:
哈哈,,电池太重要了,

网友:
呵呵,如果早一点发现电池问题就不用干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