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南桥坏了吗,怎么维修

楼主(2013-08-09):
开始时电源坏了,换了电源后进了系统一次,后来就一直卡在BIOS的LOGO界面,拔掉硬盘无效。
拔掉USB接口上的设备,重装系统,然后就一直蓝屏了。

用光盘启动进PE,卡在滚动条那里,用U盘启动,根本不识别。

网友:
现在始终出现USBPORT.SYS蓝屏

网友:
难带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看看论坛有没通病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至少给个主板型号,看看有没有通病啊,不过看你这表述像南桥问题

网友:
诊断卡的错误代码是什么?这种情况一般是南桥  但是看你板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usb是有南桥管理  但USB有问题 也不一定是南桥问题

网友:
忘记说,是雷击造成的。主板型号是华擎N68 S3。
BIOS里关闭USB才能进系统,否则就USBPORT.SYS蓝屏。
bios开启USB的时候,无线键鼠的接收器可用。

网友:
USB控制器坏了

网友:
建议先把USB接口对地打阻!然后看USB供电什么的是否正常!

网友:
USB数据线对地阻值多少呢。量一下USB供电脚对地阻值

网友:
南桥坏了 或者你可以换个内存试试 这种毛病又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