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管击穿了,是不是意味着供电芯片一般也会坏

楼主(2013-08-09):
B460
笔记本
CPU供电上管其中一个彻底击穿,DS DG GS完全导通。 插可调电源待解直接就上到2.5A然后可调电源掉闸。
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肯定坏了,有没有可能导致CPU也烧掉。
笔记本

网友:
我师父前几天修了一个,上管击穿,导致CPU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