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2010w 换灯管后, 不亮

楼主(2013-08-09):
换了灯管测灯管都能正常亮(不插交流电时),如果插上了交流电,用点灯器点灯管灯管不亮,拨掉电源灯管马上亮,不接灯管,接通交流电,也看不到图像,请教如何修

网友:
小白猜一下有过载保护??

网友:
你的意思是显示器上电后点灯管不亮么?屏供电有了,液晶当然不会白屏了,其实灯管已经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