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关机4S后重启

楼主(2013-08-09):
换过IO,拆过网卡,无果。

网友:
应该是马上就重启了,测量绿线,关机瞬间有5v的电压!这个板子一样的问题有5~6个,也算是通病啊!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p5qpl-am关机变成重启,强制关机后无法开机,只能强制开机一次后才能正常开机换IO无果。测DHG83627-A,67脚只有0.7V-0V-0.7V的跳变,72脚5V和73脚0V没有跳变。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