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的电脑需要做哪些测试

楼主(2013-08-09):
如题,对一台刚修好的电脑我们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测试才不会到客户那里就出现问题了呢?特别是其之前有出现过蓝屏的现象,望大虾赐教!

网友:
主要是找到蓝屏出现的原因,只要找到故障点就可以测试了。要是没找到故障点的机子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