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可否分享个可以限网速的软件~~

楼主(2013-08-09):
最近电脑被限速了,对房是在路由器限速我这边的网速 我不知路由器账号密码 没办法限速  p2p不管用 大虾们有可以限速的软件吗?

网友:
p2p终结者完美解决 呵呵 你的路由不带ip带宽分配吗?

网友:
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路由端限速 你这边应该没有办法了  除非你能破解密码

网友:
P2P终结者可以用,不过容易造成网络堵塞

网友:
回复路由器的出厂设置就好了啊!

网友:
路由限制,你就进路由取消限制好了,如果他用P2P,你就用反P2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同事运行P2p 会不会形成正负级 产生爆炸

不是两个P2P,他用P2P,你用反P2P终结者,百度下就有

网友:
我用的是聚生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