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罗工和硬盘高手 坏道修复问题

楼主(2013-08-09):
本人低价网上买了两块认盘有坏道的硬盘!一块WD的320G的硬盘低格后,用hddreg 修复OK了,现在运行正常,坏道有20坏扇区,现在用其它测试软件都显示已正常!

第二块500G的三星硬盘,低格时直接报错 发生偏移位置后面带扇区位置; 结果查到坏道有200左右坏道扇区!用WDR快速扫描出三个坏道!!连续两天白天修复了30个扇区了,现在没有信心了,请教下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这么多坏扇区......

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用victoria 扫描出 绿块128 黄块145 红块15  错误X 有223 现在正在试图擦除

网友:
擦除部分失败,再来一次低格试一下,没有人捧场,只好自已想办法!!!

网友A:
WDR是修西数的。
用MHDD处理一下,对于三星盘,没有什么好工具,坏道严重了或者比较多的话,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DR是修西数的。
用MHDD处理一下,对于三星盘,没有什么好工具,坏道严重了或者比较多的话,没有办法修复。 ...

居然OK了,这次低格后,居然没有红块了,只有一个坏道,然后用victoria再次屏蔽后OK了,现在读写速度全部OK,不过不能保证能用多久,哈哈,当然也是很划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居然OK了,这次低格后,居然没有红块了,只有一个坏道,然后用victoria再次屏蔽后OK了,现在读写速度全部 ...

运气真好呀,有什么好的买盘渠道呀,我也想买些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呀,有什么好的买盘渠道呀,我也想买些盘。

淘宝上淘!有些太贵,有些还好!就是找便宜的,让店家给找找认盘的,最好找新开的想赚取人气和好评的!!!

网友A:
受教了,真不愧是高手呀,平时上淘宝少,对淘宝也不太信任,想不到淘宝还有很多好东西呀,下次有好的店家,给推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真不愧是高手呀,平时上淘宝少,对淘宝也不太信任,想不到淘宝还有很多好东西呀,下次有好的店家 ...

现在店不开了,在单位上班,每天手闲的不得了,上班就找好东东,下班就搞硬件。打算以后还开个店,要不然有些操作都“生锈”了!好的以后有好的卖家我私密你,过两天去上海二手市场再淘点东东去,那边东东多!

网友(2013-09-09):
引用 网友B:
现在店不开了,在单位上班,每天手闲的不得了,上班就找好东东,下班就搞硬件。打算以后还开个店,要不然 ...

有好东西部要忘了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
过路·······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C:
我有好多有坏道的硬盘都10元卖给收废品的了,我也想学修硬盘坏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好多有坏道的硬盘都10元卖给收废品的了,我也想学修硬盘坏道。

现在还有吗?我都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吗?我都收了。

都是其他地方的人来这里收的,刚刚都卖了呢,以后有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是其他地方的人来这里收的,刚刚都卖了呢,以后有了吧。

好的,以后留着卖给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的,以后留着卖给我吧。

你好罗工,我的一个朋友,店里的硬盘坏了,现在是不认盘,里面有数据,你能否恢复数据呢?硬盘是三星80G并口的,我等你回话。如果可以大致的价钱多少,他的数据应该就是店里的客户资料(我也不大懂,可能是数据库文件)。看到了速回复我,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罗工,我的一个朋友,店里的硬盘坏了,现在是不认盘,里面有数据,你能否恢复数据呢?硬 ...

板坏,固件坏,磁头坏都会引起不认盘,需要具体检测才能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坏,固件坏,磁头坏都会引起不认盘,需要具体检测才能报价。

你直接加他QQ号:963210935,刘学亮。具问题你跟他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