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绿线无输出电压

楼主(2013-08-09):
一长城电源绿线无输出电压,拆开后清除很多小强的尸体,查看无明显短路烧毁的现象,紫线5V正常,绿线无电压,新手请问从哪里下手?谢谢

网友:
要从绿色线开始跑线路,下个长城电源图。只要你想修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没有什么好方法。慢慢跑线路吧,一般那里接地了或者滤波二极管开路了,测下还有没有其他的输出不正常的,一般都有

网友:
芯片AZ7500BP  540BJ的12脚有15.96V电压,5脚0.02V,是该芯片坏了吧?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7500和普通的494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A:
从费电源上拆得一个AZ7500BP-E1 553J77把AZ7500BP  540BJ换掉后能正常使用了,只是12V的电压是11.76左右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改个5V进去

网友:
带负载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说明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费电源上拆得一个AZ7500BP-E1 553J77把AZ7500BP  540BJ换掉后能正常使用了,只是12V的电压是11.76左右

不要太在意这个电压,带得起负载电压不掉太多就行,顺便把低压区的电容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