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CPU供电测量问题

楼主(2013-08-09):
1 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拆掉,可以上电吗。
2 CPU供电芯片不动,只拆一个上管,可以上电吗
3 CPU芯片不动,不拆上管,只拆一个下管,可以上电吗

能顺便告诉我下原因吗,
能告诉我一下,PWM哪些原件不能拆了上电呢

网友:
3第三种情况你要慎重,下管的作用是调解过高的电压,还可以对后级漏电进行对地放电保护,你拆掉下管加点,直接的体现应该是烧坏CPU主供电大电容。

网友:
所有PWM电路中,主供电芯片,拆掉后必须紧接着拆掉相关上管,
不拆掉结果就是大短路,上管在静电作用下导通,下管也在静电下导通,造成很大的对地电流;
上管和下管中间电压必然远远高于既定值,造成后级芯片快速发热,甚至在几秒种内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