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10 4声报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09):
开机 就叫4声,接着继续。  没接屏

网友:
网上说是内存读取失败,我测试 1.5V是正常的啊。。 南桥我也吹过。。。。

网友:
还吹南桥,北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北桥!!

现在取掉了。。手里好像没这型号的  HM57

网友:
HM57有虚焊的吗?

网友:
先换CPU、内存试试,不行再刷BIOS,焊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取掉了。。手里好像没这型号的  HM57

这个机器看要毁在你手上了,HM57是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看要毁在你手上了,HM57是南桥

我感觉也是,有可能要扩大故障了

网友:
缺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也是,有可能要扩大故障了

北桥从做过还是一样, 显卡吹过   bios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北桥是跟南桥集成一起的  还是 跟显卡??

网友E:
先刷BIOS 再接下屏  有的DELL屏报警   电流到多少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先刷BIOS 再接下屏  有的DELL屏报警   电流到多少呀

1.3几  bios刷了,,显卡我也吹动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几  bios刷了,,显卡我也吹动了 还是不行

戴尔报警4声 是未读到内存

网友:
是不是看电流应该显示了  电流也有三次跳变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这种问题挺多的。

网友:
hm57 问题啊。。。我修到了。。订了 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网友:
楼主公布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