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AHCI后硬盘检测就卡住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3-08-09):
技嘉P43主板,用的AMI BIOS。 硬盘是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2.5寸 500G 西数硬盘。
开启AHCI后,开机在BIOS自检过后有个检查6个SATA口的硬盘连接情况步骤,这时就卡住了。
试过换主板的SATA口,6个都试过,一样都卡住不动。

又换了块3.5寸 500G西数硬盘接上,顺利通过。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应该从何检查起呢?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这块硬盘我在别的电脑上正常使用,也用MHDD扫描过,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