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变形

楼主(2013-08-09):
富士康主板焊桥主板向上拱,一般多数主板是向下垂,这个向上拱是哪里问题,是下加热温度不够高还是下加热温度太低

网友:
下温区的温度不高,还有是板只主要的走线集中在上面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做桥的时候 ,有一块长的直的铝条加即几颗VGA的螺丝固定下,这样防止他变形

网友:
下面没有小元件的加铝条肯定行得通,有小元件就不行了

网友:
先测量一下上锡风嘴的温度准不准吧,

网友:
上风开到200度左右,准确的安泰信8205

网友:
一直这样焊,没见过这样拱起来的,一直都是下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