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没有开启电压

楼主(2013-08-09):
求助大神。。。

网友:
这个信号是驱动板的图像处理芯片发出来的。自己曼曼跑线

网友:
什么开启电压,是300V那里的震荡管的开关电源,还是高压板的ON信号没有啊,

网友:
楼主所指是:CPU发出的开机指令?
        还是电源板本身IC的启动电压?

网友:
是高压板开启·还是电源IC 电源IC没有开启··只有启动电压···

网友:
直接锁高压板板有问题就是了嘛

网友:
高压板问题大大的

网友:
不接开启信号,,  测驱动板有,查高压板了的2904 /2906了,,, 没有只能是驱动板了,   一般换通用的了!

网友:
具体不好说,建议你换个驱动板,现在驱动板也不贵,就换通用的,叫卖家帮你刷好程序,

网友:
输出电压正常的话,没有ON,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