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G460

楼主(2013-08-09):
故障开机卡机,进BIOS慢的跟蜗牛一样!像硬盘坏道卡loog一样!
首先想到的是硬盘,拆出硬盘,开机还是一样、换内存,一样!好吧,那就一样一样来,拆键盘,拆光驱,准备拆光驱的时候看到光驱的另一边的USB口,有东西赛着,拿出一看,哦,USB口坏了,4跟针2根对地短路,拿来镊子拉直!上电开机,咦,不卡了!真是福大命大没把桥烧坏!
装回键盘,硬盘,O了,搞定!

是oc#引起的吗?

网友A:
这个。。。我也遇到 联想的算是比较多了,算个通病。

网友:
G460  G450都有这种通病

网友:
USB保护有力啊,要不然就是烧桥了!

网友:
你不帮人家换一个好的人去呀。。。。。

网友:
IBM多,联联想到没遇过

网友:
这个病  不算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遇到 联想的算是比较多了,算个通病。

才学三个多月,不知道算不算通病,第一次遇到!!

网友B:
看开头比USB口大点,又是四针的,应该是eSATA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开头比USB口大点,又是四针的,应该是eSATA接口吧?

我也怀疑过是不是USB口,但是除嘴巴大点,其他结构跟USB一模一样!机器总共就三个!

网友:
嗯  还不过 又学到了一手了 谢谢

网友C:
UBS短路应该开不开机~怎么会卡呢?

网友:
运气好,应该多碰到几次这样的事

网友:
这种同样问题的有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BS短路应该开不开机~怎么会卡呢?

其原理的话还要资深大师说明下,问题确实就是这个引起的,也像上面有个朋友说的,可能不是USB口,因为嘴巴大点!!我刚学没多久还有很多不懂 无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原理的话还要资深大师说明下,问题确实就是这个引起的,也像上面有个朋友说的,可能不是USB口,因为嘴巴 ...

USB口短路不一定开 不了机,我修过一个SL500的一组USB供电对地为0,可以正常开机,只有一个偶尔可以用用。USB电路的设计原理不同,出现故障后的结果就不一样

网友:
额。我就见过一次UBS短路开不开机~

网友:
U口卡logo的  太多了   这个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USB借口里面真脏

网友:
不知道你们情况,我拿到板一般都要先目测下USB接口,然后再修机,

网友:
去年我修到一台,收280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