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HWV9220T+LM220WE1+++++++TSUMWER-LF++原机备份

楼主(2013-08-09):
MCU
文件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正在修这液晶,原来白屏故障MAX17077电源IC坏了,换上后显示正常,开机10分钟左右又变成暗竖线,能看到显示,以为还是17077芯片问题又换一个,这次蓝屏无显示了,哎,此时量VIN只有4.6V左右,是否供电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终于还是充了钱来下载的。。我了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