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无法打字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楼主(2013-08-09):
电脑没有键盘无法使用啊,很多信息无法交流,键盘无法打字这个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其实一方面是硬件问题,另一方面是操作问题,下面我们就告诉大家在硬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操作带来的故障。

首先,到“控制面板”中打开“区域和语言选项”,在“语言”标签页中选择“详细信息”,查看已安装的服务中是否为空白,如果不是空白的话,就说名是正常的,如果安装的服务中什么都没有,那就需要重新安装输入法了;

如果上面的操作不能看到电脑中安装了哪些输入法,可以在任务栏上右击“键盘”的小图标,选择“设置”,这是就可以看到电脑中安装了哪些输入法了,电脑打不出字怎么回事多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引起的。

重新安装输入法可以解决电脑打不出字怎么办的问题。但是如果有用户进行到这一步了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要看看你的键盘是不是出现问题了,你可以新建一个txt文档,然后在里面输入相应的字母,看看能否显示,找到损坏的键或者更换一个新的键盘就可以了。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平常的一些小故障,只需要自己动手操作一下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电脑不用遇到什么问题,都要找别人修理,自己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学习了,今天也刚刚修了一台

网友:
恩恩说的很对啊!

网友:
没有发现输入区,在输入的框里多点几下,或者键盘的矩阵芯片坏了

网友:
多跟师傅们学习

网友:
没有发现输入区 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呢,要是芯片没有问题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