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指导一下呀。QL8的主板 谢谢

楼主(2013-08-09):
此机没有12VALW  我看图 升压电容另一边是接在3V_DL控制上的, 现在的情况 是 正常有3 5V  但他们的下管控制都没有电压 要是这样的话。这个12肯定是升不出来的 那现在这样正常吗 谢谢 有没有哪位大师可以指点下的。图为下:

网友:
谢谢各位。在线等呀

网友:
不会是这电容有问题吧  小弟先去换两试试

网友:
现在换了电容还是一样的 有没有可以进来帮忙分析一下的。谢谢

网友:
换这个芯片吧
碰到几次直接换了就好

网友:
嗯 我刚才换了 可以了,我丢 。什么意思嘛   3  5V 都有

网友:
早看图好了。害的我 来三板斧  换IO   换南桥。 *脏话*  主要是舍不得我自己那点下载分呀。后来不得不下个图来看了。查了一下。原来是S5_ON的信号有了。但 南桥供电3  5V 没转出来。后来看图是因为12VALW 没升起。 早知道就不用三板斧了。*脏话* 本想把那  3 5V 直连的  但12V 还到别的电路去。在 有 3 5V 的情况下  那个芯片也*脏话*是坏的。*脏话* 了。真他吗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