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Y430屏暗问题

楼主(2013-08-09):
Y430正常可以开机,开机看电影不到半个小时就出现屏暗,屏有显示,无背光,立马关机重启还是无背光,放一个小时等机器彻底常温了又可以正常显示了;换过高压条(LED),换过屏,加焊了一次显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谁遇到过此类问题?

补充内容 (2013-8-15 14:41):
最后我拷机两个多小时,发现半个小时屏暗后,我太忙没有理会,等我再去看它的时候居然正常亮机了,再怎么用都正常,就让客户拿回家去了并说明了一下情况。客户描述也是一会屏暗,放着不管等再亮屏的时候就一直能正常

网友A:
会不会是机器发热后哪个管子不良,关闭了背光。具体按这个思路查吧,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机器发热后哪个管子不良,关闭了背光。具体按这个思路查吧,背光开启信号

好的,谢谢指点,现在机子彻底不加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指点,现在机子彻底不加电了。

有待机不触发??那就按时序来查吧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之前碰过

网友:
亮的正常的时候,调几下亮度调节是不是又黑了,而且供电正常 ,升压板供电有,供电下面那个线是0.7伏就显示   再下面那个是3.3 再下面那个线没电 再下面是地  屏不亮的时候供电下面那个没电压  也不知道那个线跑哪去了 找不到    同病相怜呀

网友(2014-11-12):
这么奇怪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