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0的北桥可以用GM45代换吗

楼主(2013-08-09):
接到以集成的机器开机背光灯能量,屏幕无显示,北桥是GL40.客户要得急,没时间订货,手里有个GM45,不知道是否能代换,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什么机器?不是都能代换,GM45 可以代换GL40 。反之不行。

网友:
同意
  二楼

网友:
取决于内置显卡的版本和性能。东芝L301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