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70无CPU电压

楼主(2013-08-09):
一同
行拿来
G470,拿来的时候电流只上到0.28A,拆机测得+1.5vp +CPU_core这个电压没有,查图纸+1.5vp是由PU501控制
测得pu501VDDEN的电压值都正常,换吧;由于RT8209B没有料。但是我知道RT8209B
RT8209B  可以和能用tps51117替换。换后OK电压都出来了.,再来查CPU的电压。
CPU测量CPU的电压对地址为132左右(正常)  上电吧,测量电源管理芯片VINVR_ONVDDPSVID_SCLKSVID_ALERT#SVID_SDA均正常,知道把I SL95831
24PROG1电阻去掉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去除电阻上电CPU的电压出来了,难道是BIOS的问题把双BIOS都刷了 ,故障依旧在网上看到饼哥的关于SL95831的文章知道该CPU的电压不出来要查PROCPWRGD
可以知道PROCPWRGD是有桥发给CPU的,在CPU与桥之间有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分别是R26、R27)由于没有点位图,不知道两个电阻在那里(知道的可以告诉一下)没有办法用灯座吧测得情况如下:

网友:
今天刚好也在修这个板,一样的现象,可以帮忙整个Cpu芯片处的特写不。二修的,,也是这个情况,谢谢

网友:
可以绐个cpu   Ic处小电阻的特写不,一样的故障,二修机,谢谢

网友A:
已经修好了,上原版的CPU上电上到0.33A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上原版的CPU上电上到0.33A  换个cpu就好了

楼主,我也遇到跟你同样的情况,这个是CPU问题,只能有上原版的I3?我手里有个I5的上了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跟你同样的情况,这个是CPU问题,只能有上原版的I3?我手里有个I5的上了不行

上上去试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上去试一下吧

奇怪的是,我把那个PROG1上的小电阻下掉后,CPU电压出来了,1.15V,把那个电阻装回去后,也同样有电压,电流到0.75左右不跳了。我买了个B920,只有等新CPU到后再做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是,我把那个PROG1上的小电阻下掉后,CPU电压出来了,1.15V,把那个电阻装回去后,也同样有电压,电 ...

那只有等买回来试一下了

网友:
cpu B820到了,上去一样的情况,还是没有CPU供电,刷了你提供的那两个BIOS,涛声依旧!难不成让我
换HM65?

网友:
有可能  桥要发个信号给CPU  cpu收到以后出CPUi电压   修好了  回复一下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 修好了说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 修好了说说吧

什么问题  没有CPU电压  你的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跟你同样的情况,这个是CPU问题,只能有上原版的I3?我手里有个I5的上了不行

不可能只能上原板的CPU吧。。我的换过B830  I5二代都换过。都可以的呀

网友:
PROCPWRGD 测试点,,有知道在哪里的兄弟。。分享一下。。

网友B:
楼主,我的机子也搞好了,换HM65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机子也搞好了,换HM65好的!

那应该是桥里面没有发出信号,才导致不出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