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奥,,,,,,弯不张滴赚分水帖之--------------华硕P5KPL-AM SE报错关机维修

楼主(2013-08-09):
再水的帖子
哥也要搞个图文并茂
——————-————————————————————————————         (我——是——性——感——的——分——割——线)

又是无聊的一天
翻腾料板
找到一块   ASUS P5KPL-AM  SE
全板没有维修的痕迹
不知是谁滴,,,,
扔在一堆料板里,,,煞是刺眼,,
手头无事,
修好留卖呗,,至少150 哦
连接好
触发,,,,,,,
检测卡跑至D5,,,又来一遍到D5,,,,,,,再来一遍,,,
反复循环,,,
果断刷BIOS
刷完后触发,,
正常跑码,,

哦也,,,,,亮了

刚过几秒,,,
只听滴滴两声,,
掉电了,,

哥睁大了哥这对14K的钛合金狗眼
仔细一看,,,,,嘎嘎    U    SB
你妹~~~
这可不好玩,,,报错为: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不过都修亮了,,
不能放弃啦,
刚想查下USB的几个信号,,
打算玩个持久战了,,,,
却突然发现,,,好像少了个东西,,,,

呀嘛嘿~~~~~

PS2_USBPW1_4跳线帽  遗失
迅速找一跳线帽装上

你妹,,,,,过了

搞定!!!!

大家赏点分呗,,,,,发帖很辛苦~~~

网友:
占个沙发,,,,,,备用补图片~~

网友:
果然给力,这种华硕板要是好修就很好修,要是难修,你把桥换了它还不好,莫名其妙的故障一大把

网友:
恭喜捡到一个漏,150大元轻松到手了!
维修就是这样,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有些时候会有意外的收获,看楼主修液晶电源很牛B,很崇拜你,我也修过不少电源,但遇到过几个超级难搞的,一般情况下,换掉坏件,换上好件就OK了,但遇到过几个电源带不动负载的,几乎把件都换了个遍,最后直接无语了,就是不行,最后只剩下几个小贴片了,看不出型号,没法换,最后放弃改板,非常窝火,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却没有修好,很是失落,这几天又遇到同样的显示器,坏得同样的地方,换上好件就OK了,但是没修好的电源,一直是个疑问。只怪我没有技术,理论也不懂,所以修起来费劲,羡慕楼主,理论上刚刚的,实践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收入也是大把大把的钞票,我拜你为师吧,要我吗?

网友A:
亲,,,,,理论知识是基石,,,,如果连三极管MOS管都分不清,,
再努力的去跑线路,,学习维修技巧,积累经验,有用吗?
能成为高手吗?只会是个能干活的~~~
显示器的开关电源原理相当简单,但完全理解掌握原理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不要着急,,慢慢来
好技术那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累积的,
你想,,

如果随随便便一个人,,,花个3个月两个月要掌握了,,,,
那这东西就和面条米线一样满大街了,,
你我还不都得失业哦~~~

呵呵,,,,
拜我为师?那可不敢当哦,,

书店是我师傅,,百度是我师傅,,,论坛是我师傅,,,,同行们都是我师傅,
我现在还是半瓶子醋,
以后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吧~~~

网友:
学学人家什么都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理论知识是基石,,,,如果连三极管MOS管都分不清,,
再努力的去跑线路,,学习维修技巧, ...

唉  这技术  厉害 话说  我也一些带不起负载的 修不到 伤不起啊  但没有办法 不能理解  他的反馈电路  有什么办法吗  高手

网友:
我和遇到故障一模一样。。。也是华硕的,,但是我比你笨多了。。。测了半天,最后无意间发现少了2个跳线帽、、、、后来加上。。。好了

网友B:
如果不是那个跳冒应该要查哪里啊???USB对地值正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那个跳冒应该要查哪里啊???USB对地值正常哦。

我发了这帖子才发现,,,好多坛友都遇到过这问题,,,
你迅维搜索下,,
有几个大拿,,,,发过这方面的帖子,,,,,,
呵呵,,,
图文并茂,,